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7-04-27):
我想问一下.一般马达频率50HZ/60HZ,如果有一台变频器带动马达,变频器频率调到超过马达的频率.马达会不会烧坏?

网友A:
国产马达一般不超过20%,即60HZ,进口一般不超过100%,即100HZ!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我用国产的80HZ运行正常

网友D:
你的马达是普通的Y系列马达吧,尽量不要低于工频使用普通马达.

网友E:
国产最高用过80hz,进口最高用过120hz
间歇运行(大概运行1分、停1分)
高于50hz后,电机力矩下降,抖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