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启动频率?

楼主(2007-04-27):
看到有家公司的资料表明:启动频率为2-5HZ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般启动频率范围0~9.9HZ,相当于变频器启动不直接从0HZ上升,从预先设定的启动频率上升,例如如果启动频率设定2HZ,则变频器启动就是2HZ,不经过0、0.5\1\1.5HZ 等过程。如果力矩不足出了使用转矩提升、矢量控制也可以考虑提高启动频率,如上2~5HZ,但是如果提太高,变频相当于直启,会出现过流挑闸!

网友B:
启动频率不能设置过高,高了易烧坏变频器

网友C:
瞿大侠已经同你讲清楚,还要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