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无法与PLC通讯

楼主(2007-04-27):
主要硬件:PLC 欧姆龙CP1H
IPC 研华
软件:组态王6.52
安装系统:XP
故障现象:工控机无法与PLC通讯
组态王信息窗口显示:发送数据 @00SC252* PACK OLD 接送超时信息 运行系统:尝试与设备CP1H 通讯失败
RS485转RS232采用SC485转换器
请问各位,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COM端设置是不正确?急急急

网友A:
组态软件装CP1H的驱动了?

网友B:
可以为你解决,联系:ytxinf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