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FOR-NEXT指令的应用(高手请不啬指点)

楼主(2007-04-27):
以上是我编写的小程序。
I0.0启动循环
VW10循环计数
从编程手册上,看这些指令的效果是:I0.0闭合,进入循环。VD200每次循环都+2,循环次数7次后停止。VD200的值应该是14(初始值0),实际现象是:循环到达7次后(即vw10=7),VD200的值并不是14,而是继续增长。怎么控制停下?
如果用FOR-NEXT指令求10个字中最小的值,该怎么弄?例如:VW50/VW51/VW52/VW53/VW54/VW55/VW56/VW57/VW58/VW59/VW60用循环比较的方式寻找出最小的值,那位高手能百忙之中指点一下?邮箱:bhqt94716009@163.com

网友A(2011-02-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书上都对FOR-NEXT语句介绍的很少。

网友B(2011-06-18):
把SM0.0改成M0.0,后面加个上升沿触发就可以了。

for指令是脉冲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SM0.0改成M0.0,后面加个上升沿触发就可以了。

for指令是脉冲触发

楼上说的没错 ,用 上升沿 触发 FOR 指令,及 中间的程序段,确保,I0.0 为 1 时, FOR - NEXT 循环执行 完成一次!

楼主没有把 FOR -NEXT 这个循环指令理解 透彻 , 这个指令是只 在每个扫描周期 都要执行 一次 FOR - NEXT 之间的程序段, 而你上面的 I0.0 为 1 之间执行 FOR-NEXT 指令,也就是说 循环执行了很多次,  你上面用 SM0.0 你看到的结果肯定不是 14 ,

网友D(2015-07-28):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SM0.0改成...

都必须用沿指令触发 ,学习了

网友E(2017-06-13):
没太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