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哪位用过三菱8。34版本的软件?

楼主(2007-04-27):
软件安装后 提示不能新建工程
请指教!

网友A:
重新安装。所有选项不要点,你估计是选了监控专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没选呀 三菱的软件 安装过很多次了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C:
没用过新版。

网友D:
用过,很好安装,只要你不选项一切都OK

网友E:
GX Developer Version 8C 中文版,目前国内最高版本
1,安装前需要安装ENVMEL\SETUP.EXE
2,然后再安装GX8C\SETUP.EXE 安装序列号:570-986818410
3,再然后三菱全系列PLC仿真GX Simulator6-C,调试软件
此软件可对三菱全系列PLC进行编程,包含最新的FX3U!

网友E:
重新安装。所有选项不要点,你估计是选了监控专用
1,安装前需要安装ENVMEL\SETUP.EXE
2,然后再安装GX8C\SETUP.EXE 安装序列号:570-986818410
3,再然后三菱全系列PLC仿真GX Simulator6-C,调试软件
此软件可对三菱全系列PLC进行编程,包含最新的FX3U!

楼主:
有试验了几次 什么都不选 也不行
操作系统是XP的

网友F:
你选了监控专用,这种模式下不能写入也不能新建

网友G:
应该是点击了监控模式

网友H:
我也碰到了该问题,怎么办啊

楼主:
说过了 什么都没选
装三菱的软件也不是一次 了呀

网友I:
最新版本多了哪些功能啊?

网友J:
还是装不了.请教!

楼主:
可能我的软件不全 缺文件

网友K(2007-07-25):
我安裝軟件時也出現過這種問題,只要不要點監控項就可以了!

楼主:
不选监控模式 不太傻的都知道
关键是没选也出问题 如何解决的

网友L:
我装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把电脑系统重新修复了一下就好了!
之前装的是7.0的,后来装8.34L的时候就出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建议楼主先把程序放在别的电脑装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电脑系统有点问题1

网友M:
WINDOWS少个文件,软件不完善!

网友N(2008-03-09):
我的是公司正版的XP系统也不能仿真FX3U

网友O:
我也装不上,装了N次了…

网友B:
此版本是有时会出现不能新建新工程的现象
低版本不会有这现象

网友P:
是软件问题,安装文件夹不要用带中文(和SIEMENS的一样)第一次安装不成功,可以从注册表查找三菱软件的名称,然后删除(约50来项),重新启动系统后,注意前面提到的注意事项,就能成功了。我帮好几个朋友处理过,这个软件还不支持鼠标滚动操作。

网友Q:
安装方法不得当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R:
现在那里有下载啊?

楼主:
很多都能下载
QQ 596716790

网友S:
选了监控专用

网友T:
你肯定是选了监控专用!

网友U:
删除后重装,安装时把监控专用的选项不要打勾就行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V:
选择了监控专用

网友W(2008-08-23):
谁用过GX Simulator6-C PLC仿真软件,我不会用

网友X:
呵呵,2楼的朋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