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场变送器的信号是4-20mA带HART, DCS的AI卡件用普通的卡件(非智能卡)可以吗?

楼主(2007-04-27):
如果现场变送器的信号是4-20mA带HART, DCS的AI卡件用普通的卡件(非智能卡)可以吗?(YOKOGAWA、ABB、HONEYWELL)

网友A:
YOKOGAWA不行呀,卡件必须是支持hart 的,也就是说卡件硬件上必须要能调制解调现场的hart信号,普通的卡件就不行

网友B:
切,BRAIN协议也可以,如果选hart 协议,价格贵不说,买的手操器也贵.BRAIN协议划算.

网友C:
当然可以,普通卡件只采集模拟信号。

网友D:
当然可以.现场变送器带hart协议只是用来调试,维护等使用的.

网友E:
当然可以,普通卡件只采集模拟信号,现场变送器带hart协议只是用来调试,维护等使用的

网友F:
采集信号可以。
qq群:39068648

网友G(2011-06-17):
普通卡件只采集模拟信号,现场变送器带hart协议只是用来调试,维护等使用的,两者不冲突的,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