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一个难解的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7-04-27):
问题是:
我用文本来显示步进电机行走数据。用一输入口手动控制步进电机正转,脉冲输出数据在文本里以增加方式显示(比如:寄存器为D100,当前显示数据为1000)。
再用另一输入口手动控制步进电机反转,脉冲输出数据在文本里以减少方式显示(比如:寄存器为D100,当前显示数据为-10,在文本上面是没有负号显示)。在此种情况下如改写数据,则PLC会多把其数字当作是负数据来运行,这样运行方向就会在反转,而不是正转。
因为我要的结果是改写数据后变成正转数据来运行。不知道能有什么好方法来清除寄存器里面的负数?我做过先清零寄存器,然后写入数据。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行,因为其始终多认为是负数。除非你用手动控制电机正转,让数据自己增加到正数。然后再修改,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文本显示,支持 有符号数。负号可以。
方法很多,都很简单。

楼主:
那请教在有负数显示的情况下,如何写入正数呢?

网友A:
做个条件判断,满足的时候再乘个-1不就OK了吗?不过做的不是很规范啊,呵呵^^^^^^^^应该可行的.

网友B: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