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择

楼主(2007-04-27):
请教一下大家:电机的动力电缆一般怎么选取?200m以内200kw选3x185+1x95可以吗?
尊循什么原则呢?谢谢。有的人按每平方2A选电缆,是不是太浪费了? 是YJV-0.6/1KW的。埋管DN100敷设。

网友A:
电缆的单位载流量不是一个固定数,它与截面、环境温度、敷设方式有关,可安全查载流量表和修正系数确定。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电缆?VV还是YJV的 载流量不一样的
电缆走线方式是怎么样的,穿管还是直接埋地呀都要考虑的
200KW/380V的电流大约380A,长200M也算挺长的了,VV的电缆就不够,YJV的只能刚好,谈不上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