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空气开关选型一般电机额定电流的4-6倍吗?

楼主(2007-04-27):
低压空气开关选型一般电机额定电流的4-6倍吗?

网友A:
看断路器是什么特性曲线,C型的特性曲线能避开5倍的额定电流,D型的一般能避开10倍的。一般电动机前面的空开选D型,不过也要看负载的。

网友B:
二倍就行了

网友C:
一般选三倍为宜

网友D:
有1.1-1.5倍就可以了

网友E:
1.5-2倍为宜

网友F:
主要还是看负荷!~

网友G:
看你是否频繁起停.还有选的是那个品牌的断路器

网友G:
如果是进口的一般选择额定电流的1.5倍就可以了

网友H:
      低压空开有电机保护用的,有配电保护用的,这得看你怎么选型了

网友I:
一般我选三倍,

网友J:
我单位对烧坏电机(因保护不好引起的)罚款厉害,所以我一般选用仅仅比额定电流稍大一点的,甚至只是额定电流一般大的。三年来我创下了600台电机24小时工作,一台都没烧过的纪录。不过搞机修的同事就惨喽,只要有电机跳闸就要检查机械。
    哈哈

网友K:
厉害,我这有75HP的电机3月烧了两次,电工竟然只是去修电机,竟然不知道都是热继惹的祸,

网友G:
老兄:烧电机不用查电路就用啊?你有那么多电机吗?

网友L(2011-08-24):
各有各的经验,到底怎么选,应该有个原则吧?谁能告诉我呢?

网友M:
一般是1.5-2倍,不过开关质量很关键。

网友N:
进口的1.2倍      合资的1.5倍      国产的1.5-2倍

网友O:
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用D型异步电机专用的短路器!

网友P:
选用D系列的断路器,一般取1.1~1.5倍

网友Q(2013-01-11):
这些取值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R:
我们都是选3倍,好多年了,没有烧过电机,要烧也是轴承散架,造成的

网友S:
其实断路器按保护对象分为三种:1.配电线路保护用 2.电机线路保护用 3.电动机保护用。一般的断路器都是用于配电线路保护的,这种断路器的瞬时动作值为10倍额定电流,如果用在笼形电机线路上,按等于电机额定电流选用,全压起动时就会跳闸,应至少按1.5倍电机电流选择。如果采用电机线路保护用断路器,例如DZ47中的D型,其瞬时动作值为10-15倍额定电流,其它的电机线路保护用断路器,瞬时动作电流都在12倍额定电流以上,因此按1-1.5倍电机电流选用。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也就是电动机保护开关,是专门针对电动机设计制造的,其热过载脱扣器的电流值可调(与热继电器类似),选用时电机电流应在其热脱扣器可调节的电流范围内,实际使用时调到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