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什么环节怎样节电的?????

楼主(2007-04-27):
变频器频率没降低10HZ输入电流会降低多少啊?????有知道的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7416

楼主:
恒转矩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一定的吗???

网友A:
转矩一定,功率变化.
对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转矩一定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基本确定,变化不大.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随电机的转速变化.这是实测过的.因此,对于恒转矩的负载,其转速的升高和降低,输出的功率也是变化的.

楼主:
那转矩的计算公式怎样呢是不是;转矩=角频率*功率啊转速每提高10转或几十转输入输出电流各会变化多少呢?

楼主:
 可以这样来个概算.
 1.假定变频器的V/F曲线是线型用C来表示:C=V/F=380V/50HZ(中国地区).变频50HZ运行下的总有功输出
  P=1.732*380*IE
 P=1.732*10HZ*C*IE=1.732*76V*IE=131.632IE.IE代表变频器的实际输出电流.由于是恒转矩,因此IE不变,所以每降10HZ,变频的有功输出减少131.632IE.
注意此方式的计算方法只适用在恒转矩的工作模式下,其中变频的功率因素在0.96以上,所以,功率因素为可视作1.
 2.同样是恒转矩负载在工频下运行,设功率因素为0.8.
总有功输出:
P=1.732*380*0.8*IE 其中IE为总电流.
总无功输出:
P=1.732*380*0.2*IE
 3.由上面对比看出变频50HZ运行的电机要比工频50HZ运行的电机,在同样的工况下多一个自身的有功输出的耗电,但是比工频运行下少20%的无功输出.因此50HZ下,变频比工频费电是肯定的.
4.那么变频节电节在哪里.由上面的1.2我们知道.在恒转矩模式下,变频每降10HZ,就会减少131.632IE的有功输出,减去变频自身耗电的有功输出(对于大电机来说也就几个千瓦,小的也就几十到几百瓦,和工作电流的大小有关,)以及无功输出可视作零,而工频运行下无功功率不可忽视,因为无功的输出意味总电流的输出增大,意味线损增加,如果在所有的电机采用纯变频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不用电容补偿.经过实际测算不算变频的无功补偿的节电情况下,一般40HZ以下运行的变频装置是肯定节电的.
5.对于泵类的节电控制估算.V/F曲线的设定(平方或3次方的计算要考虑),对节电是有很大影响的.目前有很多理论讨论的是当电机功率配的刚好时,变频是不节电的.理论上看是对的.但是这是从传统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是不全面的,是错误的.
6.愿因就是传统的设计方式是按最大值来设计产品,为了强度和安全可靠运行.设备的体积和尺寸成倍增长.结果电机的功率也大了.如果采用变频传动,因为传动的工艺曲线更加灵活,因此设备体积更小,更节电.如果不采用变频控制,设备体积是不可能减小的.
7.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十几年来VVVF(调频调压调速)电梯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电梯从最初的22KW,15KW到7.5千瓦,但是载重不变.可是因为变频传动的原因.体积小了,电机也小了.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到如今发展到无机房电梯,连建筑成本也省了.
  综上所述,我们搞工控的不要在怀疑变频控制的科学性.如果我们从事这个行业还在怀疑,那么外行了?科学就是科学的.

楼主:
那怎么计算变频器能节约的电能呢

楼主:
以上是引用ZHENGZHENG 的

楼主:
如果;功率=1.732*380*输出电流
相当于;功率=1.732*当前频率*V/F曲线*输出电流
由于转距与电压的大小成正比,如果当前频率小的话那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矩就很小了对于要求恒转矩的设备来说怎样解决呢?是不是就不能用变频器了呢?

网友B:
本人在南城新发地京开高速路旁(九龙山庄)有一个配线车间400平米,能进20吨位以上的大货车,专门为各工控公司配线;恒压供水控制柜、锅炉鼓引风变频控制柜,中央空调辅机变频控制柜设备,空压机变频控制柜,PLC控制柜、照明节电控制柜,及各种电气控制柜,品牌涉及欧姆龙OMRON、三菱MITSUBISHI、ABB、西门子SIEMENS、施耐德Schneider、LG等变频器及工控元器件,量大交活快,有板金加工。一般纳税人企业,可开增值发票!!电话:13911093205(北京)联系人:刘经理

网友C: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

网友A:
晴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 12:50:00
    如果;功率=1.732*380*输出电流
相当于;功率=1.732*当前频率*V/F曲线*输出电流
由于转距与电压的大小成正比,如果当前频率小的话那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矩就很小了对于要求恒转矩的设备来说怎样解决呢?是不是就不能用变频器了呢?

-------------------------------------------------------------------------------
  对于普通控制方式,电机的转矩和电压有关.变频器不一样,频率低,电压低不代表输出的转矩低.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和负载有关的.V/F常数,就是磁通基本不变.我门高中的电磁学中知道影响烙伦磁力的大小和磁通及导体中的电流有关,当V/F不变时,磁通基本不变,那么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小和负载所需的转动力矩有关,对于恒转矩负载,那么这个电流基本就在一个平均值内.这个道理如果用在实际中,用嵌型电流表去测变频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不同的频率下,V/F型曲线,同时的电压,或者变频器自身的电流显示),是符合上述规律的.
对于泵类负载(其他V/F曲线方式如平方或立方关系),不能用本人的上述方法估算.但是道理一样.对于恒转矩负载来说,他 的运行工艺曲线适合V/F方式,压频比是线形关系;而泵类适合平方或立方的V/F方式,是非线性关系,是2次或3次曲线.节能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你上面的内容可以这样说,当变频的频率可以容许降低的情况下来控制恒转矩负载,是否可选更小的电机而不用变频呢?答案是肯定的.
   但为什么有的恒转矩设备的机械传动设备要选大一号呢?这是工厂为了以后提高生产率而预留的余量.因此对于一台新交流电气传动设备,变频器上的越早越受益.变频器的优点就是能更好的让电机的工作曲线与实际生产需要的工艺曲线接近或基本吻合.这样避免了因为电机的实际工作曲线严重偏离生产运行所需要的曲线而带来的无功浪费(因为电气控制上偏离了,只有通过许多环节来调整,环节越多,传动效率就低,间接的能量损耗就越多,这都是有功的损耗,而无功的损耗是因为电机能自省调整带来的功率因素下降从而总电流增加,导致线损增加).
   恒转矩设备假定负载是满载运行,按理用变频是不节能的,但实际上80%都不是满载,不是满载.那么电机的实际工作状态就是偏离了工艺运行的曲线.此类场合就能运用变频来控制(不一定是为了节能,工艺需求.)
  对于风机泵类负载有专门的文章介绍.对于水泵就是扬程(压力)和流量的关系;对于风机是风压和风量的关系.然后V/F曲线的设定方式.对于传动比较负载的变载设备,其不同的工作时间段内,V/F曲线的工作方式可能有多种组合.但这样的设备少,如果在有闭环控制.那么计算就很复杂了.本人上面的留言只能做参考.水平有限,欢迎各位指教.这两年书看的少了,可能有错的地方.

楼主:
不明白,当变频器的频率很低时那电流就无限大了你的意思,而事实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计算得,如果超出几倍多长时间就会跳停的.你上面的意思是频率降下来以后电压也降下来,而电流可以无限制的涨上去以保证足够的转矩是吗???

楼主:
没人可以回答吗??

网友A:
 不明白,当变频器的频率很低时那电流就无限大了你的意思,而事实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计算得,如果超出几倍多长时间就会跳停的.你上面的意思是频率降下来以后电压也降下来,而电流可以无限制的涨上去以保证足够的转矩是吗???-----------------------------------------------------------
  1.首先明白一个,变频器无论是开环和闭环运行,其内部是有电流负反馈控制的.因此电流是不可能无限上涨的.
  2.变频器的选型是跟着电机的功率选型的.即生产工艺和需要决定电机大小,电机大小决定变频器.
  3.转矩与电流的关系遵守以下平衡式.P=MN=1.732UIeCOS$.其中P为功率,M为转矩,N为电机的转速,U为加在电机上的电压,Ie为电机的总电流.COS$是功率因素.N=60F/P1,其中F为频率,P1为电机的磁极对数.
那么公式P=M*60F/P1=1.732U*Ie*COS$.
  对于恒转矩设备,M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M为常数.P1是常数.COS$对于工频一般是0.85,变频是0.95或是1.那么公式变换一下:
 U/F=M*60/P1/1.732/Ie/COS$,请看一下,60/P1/1.732/COS$是个常数,我们用K表示(说明一下,P1是电机一但选定就定死了,同样功率不同级数的电机,是不同的).
  那么公式简化为U/F=M*K*Ie.当恒转矩电机时,M为衡值,电流是与U/F的曲线有关的,一次曲线还是2次3次曲线.当压频比U/F固定后,看看电流是不是与转矩成正比?,当恒转矩设备的工况一定,其输出电流就一定了,和转速无关了,和压频比有关.压频比决定电机的磁通大小.转速的大小决定了电机的输出功率.
4.请你在看一下变频和电机的原理.上面的公式是本人凭映象写的.请你在看一下专业的书籍.

楼主:
首先你的公式;功率=转矩*转速,就不对
应该是;功率=转矩/转速.所以你的分析是不对的
V/F曲线是一个函数值不管是线性也好非线性也好他不是固定的
我们这里要改造空压机,有三太空压机开两台气不够用,开三台有两台满负荷运转另外一台加载时间占运行时间的1/3还少所以想把这一台改为变频控制根据气压来调节这台空压机的转速以做到降耗.当三台空压机运转时两台工频电机满负荷运转产生的气量以满足厂区用气的85%那15%的气就要在变频控制的空压机产生所以电机转速只需很低就可以满足要求那变频器的频率就会变低虽然转速变低但是压力还是恒定的那转矩肯定也是恒定的不会因为频率的降低而降低.所以现在考虑怎样才能保证变频器输出的转矩呢??????

楼主:
经计算频率可能运行在15HZ左右

网友D:
TO 晴川:
 “首先你的公式;功率=转矩*转速,就不对
应该是;功率=转矩/转速.”

是你错了,应该是:功率=转矩*转速

楼主:
变频器能在低频率下保证转矩吗

网友D:
变频器能不能在低频率下保证转矩,那是变频器的技术问题。
但无论对于电机对于变频器来说,功率=转矩*转速

网友A:
 to  晴川:
 我上面的U/F就是你说的V/F.变频器的最基础的理论依据就是V/F为常数.对于三相异步交流传动,380V,50HZ来说就是380/50=7.6.
7.6这个值是死的.既曲线的斜率.这个值可以保证电机的磁通基本不变,就保证了电机的运行.
 由于控制的需要,可能V/F瞬间要变,但前提就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要有电流负反馈,保证电机的运行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对于变频参数固定后,V/F的方式就固定了.V/F也就确定了.
 对与V^2/F的2次曲线,其斜率就是V/F是个一次曲线,是V^2/F的切线.因此这个值是变化的.什么样的电机是这样的?最后专家学者发现风机,水泵类的设备对启动转矩要求不高,其生产工艺满足这个要求,既在这种工况下运行的设备,电机是恒功率性质,电机的转矩是随转速变化的.由于上面那贴我们讨论的是恒转矩,没有说恒功率的,因此你把恒功率与恒转矩搞混了.正因为这样,才有专门的风机水泵变频,就是根据这类设备的性质来的.
  对于你说的空压机,可以用恒转矩变载设备来对待.空压机的特点是启动力矩和运行的力矩较大.在一个活塞的一个来回行程中,有一半是作工的而且力矩要求高,而另一半是不作工的.按理和恒转矩的特点来说有点不符合,但是这类设备不能低频长期运行(这又和恒转矩设备的特点一致),因此空压机的选型和工作方式用恒转矩的角度来选型是比较安全的,方式用V/F曲线较合理;但也有用V^2/F控制的但必须是自适应控制方式而且转矩的力矩提升参数不宜过高,前提一定要设低频保护,防电机 过热保护.空压机这种类型的设备既不是完全的恒转矩设备也不是恒功率设备而且是变载设备.因此控制方式要结合现场工艺.
  那么这类设备能否节能?看你的工况,完全可以.节能的计算,你就按V/F是常数,既恒转矩的饿工作方式,压力闭环控制.最好和阀门联动.因为阀门的大小开度关系到变频调节泵的最低运行频率,太低的频率下,进气阀不关死,电机会发热的,同时润滑会有问题.所以还要考虑润滑的方式.
 可以继续讨论.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一台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由于供电局故障跳闸失电跳停.等来电开机时就出现直流电压低,我们检查输入电压380V正常.这是怎么会事呢??造成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变频器的牌子.
变频器的母排监测电压的值是多少,设定值又是多少?故障复位有吗?重新送电有这个可能,如果故障复位功能设上,只要不影响运转就行,估计故障复位功能没打开.象这样因为电网和负载的波动引起的报警,只要故障复位打开就可以了(最多3次).如果再有问题就的找了.

楼主:
是杭州泰格的,是故障不是报警,直接不能开车.其他变频器没事,在就是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在运行时噪音很大温度很高,尤其是在提速时.经常引起电抗器因过热绝缘损坏.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E:
1、电动机运行时的输出功率随负载大小变化,负载一定,电机的输出一定;
2、当负载一定时,电动机的输入功率减去输出功率就是电动机的损耗;
3、当负载一定时,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电动机拖动负载,电动机的输出不变;
4、此时,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减去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变频器的损耗+电动机的损耗;
5、如果“变频器的损耗+电动机的损耗4”小于“电动机的损耗2”,那么变频器就是节能的;
6、如果“变频器的损耗+电动机的损耗4”大于“电动机的损耗2”,那么变频器就是不节能的;

楼主:
出现故障时,输出端接地,过一会就又不接地了.真是搞不懂.说不上什么时侯又好了一会又出现故障

网友E:
1、对同一负载,“变频器的损耗+电动机的损耗4”大于“电动机的损耗2”,所以不可能节能!
2、如果变频控制电机速度,使负载生产工艺改变而需要的电能减少,也就是说,生产同样的产品,用电少了,即负载变小了,这是真的节能!

楼主:
高压变频器带450KW的电机输入用的高压电缆用75*3的可以吗?电机工作电流在50A左右

网友A:
 晴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19:29:00
    高压变频器带450KW的电机输入用的高压电缆用75*3的可以吗?电机工作电流在50A左右

---------------------------------------------------------
 足够.

网友A:
 晴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18:21:00
    出现故障时,输出端接地,过一会就又不接地了.真是搞不懂.说不上什么时侯又好了一会又出现故障

----------------------------------------------------------------------------
  接其他的电机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没试过,会不会逆变模块或是整流模块出问题了。

楼主:
模块的好坏怎样测量?????

楼主:
直流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超出多少才属于不正常。

楼主:
高压电缆作接头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E:
以下是zhengzheng的一个计算,它错在哪里???

“ 2.同样是恒转矩负载在工频下运行,设功率因素为0.8[/b].
总有功输出:
P=1.732*380*0.8*IE 其中IE为总电流.
总无功输出:
P[/b]=1.732*380*0.2[/b]*IE
 3.由上面对比看出变频50HZ运行的电机要比工频50HZ运行的电机,在同样的工况下多一个自身的有功输出的耗电,但是比工频运行下少20%的无功输出.因此50HZ下,变频比工频费电是肯定的.”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

1、功率因数是0.8 ;
2、有功功率是P=1.732*380*0.8*IE ;
3、无功功率是Q=1.732*380*0.6*IE ;
4、一个错是:把无功Q,写成有功P ;
5、一个错是认为:cosα + sinα = 0.8 + 0.2 = 1
     而正确的是;sinα*sinα = 1 - cosα*cosα
                    sinα = 0.6
6、这个错误说明犯错者没有基本的电工知识和常识!
7、这就是zhengzheng在网上骂人的根本原因---无知!!!

楼主:
变频器在低频运行时对电机有害还是对变频器本身有害如果有害会有什么危害呢.P和Q是0.8和0.6吗

网友E:
1、变频就是对异步电机调速的,低频运行也是变频器的正常运行状态,没有什么害处;
2、如果变频系统长期低频运行,说明该系统设计组成有问题,应该通过传动比的合理选用,使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并使用功率可降下来;

楼主:
55KW的变频器加多大的制动电阻啊,应安在哪里啊

网友E:
与负载、及其停车方式、停车参数设置有关系!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0265

楼主(2007-06-08):
空压机改造变频器自动控制压力需要外加PID控制器吗??听说变频器内部带PID控制器我们这里的空压机是90KW的改造成一拖二的形式需要加180KW的变频器.朋友们有没有好的改造方案可以探讨学习一下吗??可以的话给我发一份图纸更是不胜感激!!

网友E:
1、“变频器内部带PID控制器”即一般变频器都具有的功能;
2、不建议一拖二的形式,一拖一最好,一拖几的方式只适用个别情况;

网友F(2010-12-23):
请问变频器的省电公式是如何计算,例如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将其频率调至35HZ,1小时可省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