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数据怎么存入数据库啊(SQL)

楼主(2007-04-27):
我想把数据存入SQL2000里,不用都存,按照时间做一个命令就好,比如早晚9点各一次,详细哪个大哥发一下,caoxinying@126.com

楼主:
我现在可以把变量名的数据写入数据库了,但是还想做调用,查询历史数据,该怎么写,数据库名POWER,表名V1,然后里面列有VA1,VB1,还加了时间,就是月MONTH,日DAY,时HOUR,分MIN,每行都有相应的数值了,那个大哥给做了实力或命令给我贴下,要具体哦。caoxinying@126.COM

网友A:
可以加我,探讨一下qq:56656940

楼主(2008-02-25):
我现在把数据定时存到SQL,然后用EXCEL的控件命令定时读取计算,直接生成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