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04-27):
请问单片机AT89C52的P0口能否直接驱动uln2803A?如果不能,要采取什么措施?恳请各位指点指点,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在P0口加4K7~10K上拉排阻。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我还想问一下,上拉电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对这种情况来说)?

网友A:
上拉电阻对后级驱动是小一点好,对单片机来说负载阻值大一点好。一般P0口按3.2mA算,P1、2、3口按1.6mA算,参见说明书直流参数部分。

楼主:
我查看了uln2803的参数,它的基极电流(连续)最大额定值为25 mA,AT89C52的P0口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A:
参见说明书直流参数部分

楼主:
呵呵~~~~~~是我看错了。谢谢您的提醒。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同意周公意见,可以直接驱动。uln2803是达林顿阵列,并不需要大电流驱动,楼主所说"基极电流(连续)最大额定值为25 mA"是MAXIMUM RATINGS,不用理会这个参数.设计时计算出负载电流,除以uln2803的Hfe参数1000大致就是AT89C52的P0口所需提供的电流.

楼主:
多谢楼上“风云再起”的解答!
感谢“周公”和“风云再起”两位网友的热心帮助,使得我的毕业设计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