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次边能接地吗?

楼主(2007-04-27):
最近给设备做ce认证
认证人员要求我们设备中一台隔离变压器次边接地
变压器是给plc供电的    翻了很多书也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请问各位这样做是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可接可不接,但最好还是接了.个人意见

网友B:
笑话,隔离变压器二次接地的话,如果一次出现意外接地,那还叫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
有没有做过ce认证的牛人
把其中的道理讲明白些
实在是想不明白啊

网友C:
我们做CE认证做过很多机器。而且你这个问题里论坛里很多,去电工论坛找以前的帖子,搜索关键词“接地”好了!!!

网友C:
肯定地告诉你,CE中要求“电气应该采用PELV设计,控制变压器二次侧的一端应该接地”!!

网友D:
既然是隔离变压器,作为控制用,为了使用安全道理很清楚要与一次隔离必须不接地,接地了也就无法与一次侧隔离了,千万不要死用接地概念,所谓接地要看清楚各个接地系统的不同方式不要混淆了。接地系统的错误连接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事故。

网友E:
我就是这样做的
变压器的次级分俩组,每组对地是110v,组间就是220v

网友F(2007-11-19):
那不开国际玩笑吗?隔离变压器要把外壳接地才是正确的.

网友G:
同意乡村电工

网友H:
应该接地.

网友I:
隔离变压器是将用电设备与电网隔开的,外壳要接地,次边不能接地

网友J:
变压器外壳接地是对的,但1:1变压器如果次级一端接地那就不叫隔离变压器了,因为大地也是回路也应该隔离。

网友K:
从欧洲进来的所有设备次级都是接地的,这样可以有效克服干扰问题,并且能够保证人身安全。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很长时间,但人家的确是这样做的。ce认证好像是欧洲的,所以他们这样要求也是合理的

网友L:
那不开国际玩笑吗?隔离变压器要把外壳接地才是正确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