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极开路控制和差动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7-04-27):
最近在学习伺服系统时,读到脉冲信号输入,有集极开路控制和差动控制两种控制方法,集极开路能达到200K,而差动方式能达到500K的速度,请问一下,这两种控制方法在物理特性方面的区别。

网友A:
建议找一本《模拟电路》来看。

网友B:
如果还搞不懂,就建议看看与RS485/422标准技术有关文档或应用文章,了解一些差分之所以会快的理由。

楼主:
我只知道,差动方式的抗干扰能力强,至于它的开关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就不太明白了。
集电极开路是不是就是在集电极侧接上负载?

网友B:
如果楼主真的弄明白“抗干扰能力强”的原因及目的,自然也就明白“它的开关速度为什么这么快”了。建议你看的文档没去看吧?!

楼主:
唉,该看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