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距离控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4-27):
(无正文)

楼主:
如果在伺服控制方式中选择距离控制,在伺服放大器前的脉冲输入PLC中,除需要输入脉冲信号,正反方向信号,还需要别的信号吗?

网友A:
其它信号不是必须的。

网友B:
最好单独关注一下伺服使能信号,很多人用不明白。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PLC发给伺服的脉冲信号,伺服是实时的将脉冲信号转变成了驱动电机的电信号,还是等PLC的脉冲信号全部发送过来经过计算以后再去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PLC发给伺服的脉冲信号,伺服是实时的将脉冲信号转变成了驱动电机的电信号,还是等PLC的脉冲信号全部发送过来经过计算以后再去驱动伺服电机?"

是实时的,只是由于伺服驱动器的特性问题,实际运动会比信号滞后一点。

楼主:
那就是这个信号的延迟在正常的工作中可以忽略不计吧,如果选择的是脉冲输入的位置控制方法,那PLC的调制功能就可以不用了?功率的高速就在变频器内进行了。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脉冲方式,也就别计较信号延迟了。不值当,也不必要。

用脉冲方式控制伺服,伺服内肯定已经解决位置闭环了,无需考虑什么调制,功率问题。

网友A:
"信号的延迟在正常的工作中可以忽略不计吧"
能否忽略,看您的要求,根据速度的不同,这个延迟通常在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上百毫秒左右。

楼主:
那伺服控制器接收到的只是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吧,这样的话,输入的脉冲信号的PWM就不会对伺服控制器起作用了,所起作用的只有脉冲的频率了.

网友B:
“伺服控制器接收到的只是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所起作用的只有脉冲的频率了”——>对于采用脉冲接口的简易伺服,确实如此。

“输入的脉冲信号的PWM”,想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楼主:
起初是为了调整伺服电机的力矩,但从后面的资料中发现,力矩的调整是可以在伺服控制器内进行的.

网友B:
“起初是为了调整伺服电机的力矩”

在使用位置或速度控制模式时,伺服的力矩调整是随外环工作状态自动调整的,如果仅用力矩控制,则也可以认为给定目标力矩。关键看使用模式。

楼主:
是的,后来我才发现我所考虑的是多余的,我只需要按一定的频率发出脉冲信号就行,至于力矩可以在伺服控制器内设定,选择力矩模式或速度模式还有位置模式,

网友B:
脉冲方式一般为位置模式,速度和力矩模式往往用模拟接口作为指令输入。

楼主:
这种简单的伺服系统和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的控制方式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B:
这种简单伺服确实在国内大量应用于简易(经济型)数控机床。

网友C:
脉冲的个数决定电机的运动距离,而脉冲的频率是否就决定了运动的速度(或快慢)??也就是说频率与到达定点的时间成反比??

网友D:
  求知:伺服系统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
那要看你选择哪种控制方法了,如果选择位置控制,且属于脉冲输入的话,我想应该就是你所说的脉冲个数决定运动距离,脉冲频率决定运动速度.

网友B:
To "欢豆":找本“伺服系统原理”书先学习学习吧,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明白的。

网友D:
  我是一个初涉自动化行业的毛头小生,初中毕业,刚一接触自控的一些东西有点找不着北!学了六七个月进步很小,不知道该从何学起,不知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楼主:
引用坛主的话:
To "欢豆":找本“伺服系统原理”书先学习学习吧,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明白的。

网友B:
看书加实践,学习加体会。

网友D(2007-06-01):
      我有点电工电脑基础,想问各位高手学习操作PLC有什么入门的好方法?

网友B:
结合一两个实际(小)项目,边学边练,如果仅仅是逻辑,上手不会太困难。

网友D:
    我们这的师傅太着急,太勤快,根本不让你插手,没机会实践;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B:
自己想想办法?!争取插手或实践的机会,师傅是要好好处的。

楼主:
这些东西不用急着上手的,你师傅用PLC的时候你跟着看,平时多研究研究梯形图就行了。

网友E:
平时多积攒知识,师傅设计和调试时你细心+勤快,当师傅在喝茶你在配线的情形出现时,你就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