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启动电流高

楼主(2007-04-27):
请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配置: 电机:160kw_6极鼠笼式
电缆:150 长度122米
变压器:s11-500 低压侧电流:720A
自藕变压器:225kw
负载时产160吨破碎机
启动电流:1400A长达27S对变压器伤害太大启动时间现为33S空栽电流为90A正常运行电流为180A软启动器我试过用电压方式启动电流为1200-1300A时间为56S用电流方式电流是控制住了可超过软启动器的极限时间60S设备还没启动起来.
请教大家在变压器的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按

网友A:
除了等师傅来解答,还有什么???

网友B:
六级电机应该好启动,换星三角试试

网友C:
自藕变压器的跳线是多少?80%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4-28 12:09:00 发表的内容:
六级电机应该好启动,换星三角试试
--------------------------------------------------------------------------------------------
呵呵.自藕尚且不行.换星角就行吗?

网友D:
楼主:
是新装配设计的机吗?
是的话在破碎机允许的情况下.稍减一下输出比.
正常起动后,带机空载电流多少?
在别处可以正常吗?
输出机械卡滞吗?
常规的线路检查了吗?是否有压降和不平衡?

网友E:
楼主用的是自藕变压器,还是软启动。
其实自藕变压器是非常方便的,至少有2种以上启动电压可选择。

网友F:
常师傅说的对启动时减少负载就行了.至于星三角吗,我感觉不行,
在看压降的问题,电压低吗?

楼主:
自藕变压器的跳线是80% 正常起动后,带机空载电流是90A 输出机械不卡滞 是的电压启动时在350V 是自藕变压器 启动时无法减少负载 多多指教.

网友G:
你用的是那个品牌的软启动器

网友G:
用西门子的:3RW4055-2BB45试一下看.

网友G:
你在那个地方,在重庆的话跟我联系:aoxiang999888@163.com

网友H:
用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I:
变压器有点小,如果资金没问题,用变频器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用变频器应该启动时能解决问题,但破碎机要卡的时候运行没问题吗?投入太大3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