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波动

楼主(2007-04-28):
本人使用一个投入式液位 接地方式采用 单端接地(壳体接地) 当变频器启动的时候 出现很明显的波动 这是为什么 呢?

网友A:
应该说的再详细一点,这样才能更好的帮你分析

楼主:
就是当我变频器 开启后 我PLC读到的原始数据升高 很多

网友B:
如果用PLC采集信号,可把模拟量模块设成平均值方式.
单端接地要查一下,是否还有地方接地影响了接地效果.

网友C:
注液的时候,液位有一些小范围的波动是正常的

楼主:
采用平均值 没用啊  我变频开起的 时候 数据 就直接升上去了 不会降下来啊

网友D:
干扰,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