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冲突解决办法

楼主(2007-04-28):
CP5611安装好以后,在SETPG/PC中诊断,提示信息:ERROR 0XO316:HARDWARE DEVICE ALREADY ASSIGNED.
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帮帮忙,QQ:33929552

网友A:
将你电脑中的其它PCI插槽上的板拆掉或者安装一下SIMATIC.NET

网友B(2007-06-18):
多数是5611损坏

网友C(2007-07-2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希望哪个高手帮助解决 谢谢

网友C:
CP5611安装好以后,在SETPG/PC中诊断,提示信息:ERROR 0XO316:HARDWARE DEVICE ALREADY ASSIGNED.
不知道如何解决,而在硬件TEST中一切OK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D:
会不会是接线问题 线断了或短路了?

网友C:
线路没有问题  我已经检查过了  都正常

楼主:
楼上兄弟,我的问题解决了:换了一台工控机!西门子和工控机的人都认为,只有这一种办法,没办法啊

网友E:
我还没有遇到啊,幸运中,呵呵

网友F(2008-11-06):
我也刚刚遇到同样的问题,西门子给我的回复是研华工控机PCI插槽总线的驱动可能达不到CP5611卡的要求。我核实了一下,西门子的是要求总线版本2.2以上的,向下不一定兼容;我那台研华PCI驱动版本是2.1,是否是这个原因我要进一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