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MPI问题

楼主(2007-04-28):
现在用S7 MPI 协议通讯,用PC-ADAPTER,由于通讯距离比较远,想自己加长适配器到PLC的MPI电缆,不知道接线方式和最远距离,我现在约50米,恳请各位帮忙.

网友A:
CP5611卡,普通双绞线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我的工控机与CP5611冲突,装不上,所以才用适配器走MPI的,没办法啊

网友B:
不能安装CP通讯卡?那就比较同情您了,您可以购买西门子的中继器来延长MPI网络长度。

网友C:
加个中继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中继很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接线怎么接呢,只接3,8行不行?

网友E:
这也太慢了,有严重瓶颈。最好还是把冲突解决了。

网友F:
那就换TCP通讯了

网友G:
工控机与CP5611冲突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加中继器

网友I:
比较远,就用以太网把,速度快,不便宜.PLC硬件上组态一个CP34?模块.具体名字我忘了,

楼主:
有些工控机装上CP5611以后,用不起来,硬件检测提示,Hardware device already assigned.

楼主(2007-06-12):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恳请各位帮忙,MPI线该如何接?

网友B:
MPI就是接3,8两根线,MPI的理论上是50米,建议您还是使用中继器来延长距离。

楼主:
我做了一根线,开始接的3-3,8-8,连不上,后来又把2-2,7-7,也连上了,还是通不上,跟西门子讲,她们也说不清楚,好像有技术保护,感觉真不爽。。。。。

网友B:
技术保护的是适配器本身,并不是MPI电缆,MPI电缆图在其官方网站上已经有公布,但是您的距离建议您还是使用中继器为好。

不会,学习!

网友:
加中继器,没错

网友J:
支持加中继器

网友K:
  加个CP341 也可以啊

网友L:
呵呵,换台电脑,或者CP5611啊,

网友M:
好像最长支持50m

网友N:
CP5611卡与的工控机上某卡的资源冲突,应该能解决的,
比如跳线等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现在换工控机了,冇的办法咯

网友O:
一般工控机不会跟5611冲突的,除非5611损坏!

网友P:
把cpu这边的电缆切断,然后延长,怎么样?我以前这样用过,就不知道距离怎么样,这样最简单

网友Q:
新菜鸟,学习来了

网友R(2007-10-25):
下面引用由GK927在 2007-4-30 13:50:00 发表的内容:
  有些工控机装上CP5611以后,用不起来,硬件检测提示,Hardware device already assigned.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只好换了台主机。

网友S:
  可以通过赫优讯HILSCHER的netLINK,来实现西门子S7系列PLC与工控机的通讯,
   将MPI转换为以太网通讯,不受通讯距离的影响。

 有兴趣了解的,发邮件索取详细的资料:
 beichen@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T:
MPI线是2-2 3-3 4-4 5-5 7-7-8-8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