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另一个问题
a;lskdjf

楼主(2007-04-28):
恒压供水上的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场合有的变频器频率和电流波动小 有的变频器波动大 是怎么回事啊?

a;lskdjf

网友A:
用水量不同呗

a;lskdjf

网友:
用在同一个场合的,就是说更换了一台变频器,用水量相同,不然这不是问题.

网友B:
PID调的参数也一致?

网友C(2008-05-21):
pid参数设定怎样?

网友D:
pid参数设定积分时间??

网友E(2008-07-08):
你好,我们是专业做变频的山东曲阜嘉信电气有限公司,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会给你个满意的答案,电话:05373359509

网友F:
你的看你现在泵上水的响应时间跟以前的是不是一样

也就是PID

网友G:
应该是PID设置上也就是PID

网友H: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程序处理信号的响应是有差别的,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了,PID怎么设的了...

网友I:
PID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
可能是PID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有就是本身的PID设计性能就不好,更换专用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