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枕式包裝機 如何達成軟顎功能?

楼主(2007-04-28):
最近手上接了伺服枕式包裝機專案
剩下”軟顎功能”尚未解決  不知各位有何經驗

网友A:
什么叫做軟顎功能?

楼主:
客戶要我學國外這台包裝機
http://domain1292707.sites.fasthosts.com/cms.php?pageid=47

网友A:
你是指剪切的单元么?
那是旋切的功能,如果带色标,就是带标旋切,我们有这个解决方案。

网友B:
看了楼主贴的网站的包装工艺过程视频,很有意思!尤其是它的拾取机器人,竟然用了并联方案!真是没想到并联会有这样的实际应用。很受启发!

至于软腭,估计是封口和切袋处的一种感知系统,视频中用一个加长的错件作为演示,可以避免封口和切袋机构的硬性压下,应该集成了力或者是力矩传感(器)功能。想照着仿制是吗?原理不难,关键是思路,另外得搞清楚人家有没有专利。

楼主:
謝謝波恩的思路,(是的 它的拾取机器人還真靈巧 另案處理中)
也謝謝小白及jmlq的建議 不過為了經費問題
客戶已經指定永宏PLC及東元伺服馬達
故正在找尋"思路" 以現有架構克服困難中

网友A: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能用普通PLC就能达到要求,祝成功。
不过,我的确不太清楚怎么用普通PLC实现这种运动,我感觉至少需要轴控单元才行。

网友B:
这是一个容错机制,关键在于如何发现错误(比如感知方式和途径),以及出错后的处理方式(比如动作和节拍的调整)。

楼主:
方案是有了
可偵測伺服顎刀軸之電流 若電流大於某設定值 則立刻讓顎刀返回至待命位置
並偵測下一包進料至適當位置 伺服才繼續運轉

原擬用PLC處理 好像不容易做到
現有人推薦 北京凱控 的 CKT-S5730 工控機 不知有同行使用過的經驗嗎

网友B:
如果伺服的工作电流可以方便的给出并侦测,那么用什么上位系统则取决于系统需要实现功能的复杂性和需要达到的性能。纯粹的PLC未必胜任,工控机如果没有软件支持开发也不简单,如果成本允许不妨试试PAC。

楼主:
版主提到PAC  於是去看了《PAC擂台》
似乎正反兩極 頭都暈了
這幾天 還是先試試手上的工控機再說 謝謝

网友B:
不好意思,一个小小的提议竟然会令楼主“头晕”。

其实需求决定控制平台,适用为本。

楼主(2007-06-21):
今天台北的包裝機展覽會已經開始 我們所支援的客戶也順利展出全伺服包裝機
遺憾的是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 這特殊的軟顎功能還是無法完美 只好下回再想辦法了

网友C:
楼主提供的包装机确实漂亮!本来以为这个贴子已经沉下去了,既然楼主又把它顶了起来,俺就凑个热闹发表一下看法:可否在盒子进入装袋和分切工位之前使用光电开关检测这个盒子的两端点,并记录相应时刻主轴的位置,用以判断盒子的尺寸,然后在分切粘合工位用这个测得的尺寸作为切刀的目标位置决定粘合刀的动作轨迹。

网友C:
俺又看了一遍录像,觉得还是有问题:
1、录像中加长的错件得以正确的包装了,粘合刀并没有任何异常动作,据此看来粘合刀已经考虑了相应的尺寸调整;
2、录像结尾的时候,两个盒子连在一起通过粘合刀,这时刀具检测到了没有足够的压下的位置,于是迅速的退了回去。我觉得这里好像是刀上安装的某个传感器起了作用。
3、利用驱动电机的电流阈值做判断似乎还是不妥,在设备加速时的加速力矩容易与粘合受阻的堵转电流混淆,不知楼主有什么办法区分?
4、如果盒子通过传送带上的光电检测并记录相应的尺寸和相互位置关系后,在后续的粘合工位之前不再发生位移,也就时在装袋时受外界干扰也不动或基本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上面帖子的思路来处理。
5、为了避免盒子在装袋工位的位移,可否请机械工程时将传送带改为真空吸附的形式,以避免外力的干扰?

网友B: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 這特殊的軟顎功能還是無法完美”———确实有些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