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门子的PLC脉冲给难住了!!望路过者指点!!

楼主(2007-04-28):
问题1:为什么我用I0.6启动→停止→再启动就没有脉冲输出呢?而且PT100_CTRL上的Done显示为3。也就是说我的脉冲只能执行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
问题2:我调节模拟电位器1。为什么里面的数值有变化。而脉冲输出的速度始终没有变化。不懂,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以下是我的设置请参考!

网友A:
因为上次的还没有发完,要不初始化一再激活发脉冲的模块.

楼主:
不懂楼上的意思!!!
我的这个程序是手动的程序。怎么会存在脉冲没发完的问题呢?我的目的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按钮接通脉冲输出,按钮断开脉冲停止。还有就是脉冲的速度是可以调整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用这么单一的功能的话,建议直接使用脉冲输出指令自己写段小程序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用PT00_MAN,CTAL 等向导做的方式.  注意一点,西门子的脉冲速度是用周期的,不是我们常用的频率HZ.注意转换.

网友C(2007-06-12):
你为什么不利用P指令和s置位指令结合来实现你要的功能呢

网友D(2012-05-27):
西门子位控向导中的done容易出现错误,比如刚上电的时候立即变为1,此时该脉冲还没发送完成,大概过了一会又变为0,到执行完毕的时候又变为1,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克服这些,我想用标准位、计时器、步大概都可以,但不知道具体怎么用,请大家说说自己大看法

网友E:
PLC交流讨论群:171850845 我会定期在上面上传些大家需要的资料的,你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疑难问题说出来 大家来帮你解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楼上的意思!!!我的这个程序是手动的程序。怎么会存在脉冲没发完的问题呢?我的目的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按钮接通脉冲输出,按钮断开脉冲停止。还有就是脉冲的速度是可以调整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是要点动脉冲输出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