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电流表测量直流电机电流不准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28):
    用直流电流表测量直流电机电流,很不准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直流电源供应器给电流表提供电源时电流表测量值是准确的。同一品牌A的三台电流表测量出现相同的问题,{用万用表跟两台电流表(品牌A、品牌B)串一起检验时,品牌B的电流与万用表一致,品牌A的就是不准备。会不会跟电流表本身的取样结构等有关系?}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品牌A的表测量也准备吗?谢谢!!!

网友A:
都是数字式的万用表吗?新的还是旧的,是否通过每年的年检?是不是正宗的产品。万用表一般都是电阻采样,有误差但不应该很大。你的电流是多少,看一下表的说明书,有误差说明的。

楼主:
电流表跟万用表都是数显的,是新表~~~三个都是全新的~~~产品是原产来的!!!专业生产电表的!!!经常配合的货是不会假的!!!!

网友B:
抗干扰能力太强了,哈哈,,,,,
换向器的火花太猛了,串个电抗议并个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