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茨风机

楼主(2007-04-28):
    罗茨风机为容积式风机,输送的风量与转数成比例,三叶型叶轮每转动一次由 2 个叶轮进行 3 次吸、排气。与二叶型相比,气体脉动性小,振动也小,噪声低。风机 2 根轴上的叶轮与椭圆形壳体内孔面,叶轮端面和风机前后端盖之间及风机叶轮之间者始终保持微小的间隙,在同步齿轮的带动下风从风机进风口沿壳体内壁输送到排出的一侧。风机内腔不需要润滑油,结构简单,运转平稳,性能稳定,适应多种用途,已运用于广泛的领域。

    罗茨风机的工作原理是当电机通过联轴器或带轮带动主动轴转动时,安装在主动轮上的齿轮带动从动轮上的齿轮,按相反方向同步旋转,使啮合的转子相随转动,从而使机壳与转子形成一个空间,气体从进气口进入空间。这是气体会受到压缩并被转子挤出出气口,而另一个转子则转道与第一个转子在压缩开始的相对位置,与机壳的另一边形成一个新空间,新的气体又进入这一空间,被挤压出。连续运动从而达到鼓风的目的。

------------------------------------------------------------------------------
罗茨风机的特性

由于采用了三叶转子结构形式及合理的壳体内进出风口处的结构,所以风机振动小,噪声低。
叶轮和轴为整体结构且叶轮无磨损,风机性能持久不变,可以长期连续运转。
风机容积利用率大,容积效率高,且结构紧凑,安装方式灵活多变。
轴承的选用较为合理,各轴承的使用寿命均匀,从而延长了风机的寿命!
风机油封选用进口氟橡胶材料,耐高温,耐磨,使用寿命长。

------------------------------------------------------------------------------
罗茨风机(工作原理、风量及压强)

    气源设备的功能是将自身的机械能传给空气.使空气产生压力差而在输送管道内流动,为气力除灰系统提供动力源。
    气力除灰系统对气源设备有特殊要求,如效率高,风量、风压要满足输送物料的要求,风压变化时对风量的影响要小,等等。燃煤电厂气力除灰系统常用的气源设备有空气压缩机、鼓风机(如离心式、罗茨式和水环式真空泵等。
    罗茨风机分卧式和立式两种。卧式罗茨风机,它由两个渐开腰形转子(空心或实心)、长圆形机壳、两根平行轴组成。机壳可分为带有水冷、气冷和不设冷却装置三类。传动机构是在两轴的同端装有式样和大小完全相同的、且互相啮合的两个齿轮,使主动轴直接与电动机相连,并通过齿轮带动使从动轴作相反方向的转动。每个转子旋转一周,能排挤出两倍阴影体积的空气,因而主动轴每旋转一周就排挤出4倍阴影体积的空气。罗茨风机进、出口合理的布置应为:上端进风下端排风(对卧式而言),这样可以利用高压气体抵销一部分转子与轴的重力,降低轴承压力,减少磨损。
    罗茨风机的理论风量为qvt=4Aonl,式中A。为转子在垂直位置时与机壳内壁所包围的面积,计算中近似取它等于转子运动所描绘的面积πD2/4的1/3,A0=l/3xπD2/4=πD2/12。因而,得出理论风量为qvt=4x(πD2nl)/12=1/3πD2nl。
    由于转子与转于间、转子与机壳间有缝隙存在,空气将会漏回至吸风侧,因而实际输气量小于理论风量,即 qv=ηvqvt=πD3nlηv
     D——腰形转子直径.即转子两顶点间距离,m;
     L--腰形转子的长度,m;
     n——转子转数.rpm;
     ηv——容积效率,一般ηv=0.75-0.85。
    从理论分析可知,只要电动机能带动,鼓风机就可在任何压强下工作。但是,如出风口与进风口压强相差过大,就会有大量空气经间隙漏回至进口,导致鼓风机效率降低;同时,转速过高,也可能引起机器振动而缩短寿命,故出风口压强不宜过高。国产罗茨鼓风机的静压在19620~207910Pa之间,风量在0.25-250m3/min(在标准状态下),一般转速有580、730、960及1450rpm。
    取鼓风机进、出口断面,列出包含有鼓风机机械能的方程,就可得出能量出L:L=∫21
式中,与气体热力学过程有关。由于在罗茨鼓风机内气体为绝热压缩,其能量头L.为鼓风机压缩lJ气体所谓耗茁式中 :——吸气空间的绝对压力,h;
     /I——鼓风机出口处气体静压,h;
       c——气体的等熵指数。
    在全压中,动压所占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表示风机的压强,则鼓风机的有效功宰户.为
       g\——鼓风机的风量
        卸——鼓风机的静压
        凌风机的轴功率9为
式中 广鼓风机的总效率(绝热效率),一般
    1.优点
    1)正常情况下,压力的变化对风量影响很小,风机的转速成正比,因此,罗茨风机基本属于定容;
    2)吸气和排气时无脉动,不需要缓冲气罐;
    3)占地面积小,便于布置和安装;
    4)转子与转手之间、转子与壳体之间保留有0.2-0.5mm的间隙,不存在摩擦现象,允许气流含有一定粉尘;
    5)与水力喷射泵及水环式真空泵相比,不存在”排气带水”问题;
    6)运行可靠,维护方便,耐用。
    2.缺陷
    1)噪声大,进、出口需装设消声器;
    2)在高真空工况下,叶片间隙漏风加剧,使输送量下降,易造成堵管。

网友A:
技术服务

淄博日泰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为各类企业提供各品牌伺服/直流调速/触摸屏/PLC/变频器/数控装置的维修及备件销售工作,目前公司主要维修及产品销售范围如下:
一、 数控装置及伺服驱动器:
1 、 SIEMENS伺服:6SN1145、6SN1146、6SC系列电源模块
                  6SN1123系列功率模块
                  6SN1118系列、6SN1112等系列控制模块
2 、力士乐伺服:  各系列电源模块、驱动模块
3 、发那科伺服:  Mate、3T、0系列、00系列等数控系统的主板、PC板、电源模块及驱动模块
4 、AB伺服驱动器:  如OSI系列的OSS 200等伺服
5 、伦茨伺服驱动器:如Lenze 9200系列等
6 、安川伺服驱动器

二、 触摸屏/工控机/可编程显示器:
1、SIEMENS操作面板、显示器: 6FC3988 6FC3984 6AV8031 6AV3315 6AV3530等系列以及OP系列、TP系列、MP系列触摸屏
2 、 其它品牌触摸屏工控机

三、 变频器/步进驱动器:
1 、 西门子: 6SE71 系列、 6SE70 系列、MM420/430/440系列及步进驱动器
2 、 其它进口品牌:日立/ABB/富士/伦茨/丹佛斯/安川/西门子/三菱/三垦/东芝/松下/日立/欧姆龙/明电舍//台安/台达/LS/施耐德/爱德利/爱默生/ / 英国CT/西崴/瓦萨/。。。。。。
3   大恒/英威腾/日业/日普/康沃/三品/普传/阿尔法/科姆龙//海利普/四方/正炫/中远/格利特/等国产变频器。。。。。。
四、 直流调速装置:
1 、 SIEMENS 6RA23 、 6RA24 、 6RA70 直流调速装置
2 、 欧陆 590 、 591 系列
3 、 Zema驱动器系列

五、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1 、 西门子S5 系列、 S7-200/300/400 系列 PLC
2 、 三菱/欧姆龙 PLC

  24小时维修热线:0533-3589685   13355210251  13355288766  13355209718
                           13287012992  13287012991   13053353988

网友B:
学习了,有个问题,罗茨风机一般出口温度多少为正常,我好几个地方同样的工艺条件,用下来从70-150度不等.

网友C(2007-06-30):
有点明白了

网友D(2010-03-29):
万豪罗茨鼓风机,http://www.sdblower.com,销售电话:13705414288

网友E(2010-07-07):
楼上对罗茨风机的特性介绍很明白了。国内主要生产罗茨风机的厂家有: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鼓风机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鼓风机制造有限公司、天津鼓风机总厂等厂家;还有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江苏百事德等厂家.

网友F(2015-03-07):
百惠罗茨鼓风机,中美技术合作,杨经理:186-5457-5566

                 欢迎来电垂询!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www.sdbaihu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