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在抱闸电机上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工况,一公司生产流水线上使用了3台抱闸电机,用一台大的变频器同时托这三台电机,因为他需要3台同步,为了防止有一个或几个在停机时,会滑动,造成不能同步,所以使用这种电机,但是在使用中他们一按设备控制台上的停机按制时,电机抱闸了,变频器也跳了过压,他们一直不知道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按下停止按制的同时,电机抱闸已经动作,但是变频器还在减速运行中,造成负载堵转,跳了过压。后来他们把变频器设置成自由停车,突然抱闸停止,但惯性太大。其实只要使用变频器自身的继电器来控制抱闸线圈就可以解决了,各位老师就不用看了,只想让以后在遇到同样情况的老师们有个参考.......

网友A(2009-04-19):
变频器是过流不是过压。

网友B:
同意二楼.不抱才会出现过压.

网友C:
哈哈,又学了一招,看来以后要多上来灌灌水

网友D:
我的做法是先带载测试传动系统下限的临界频率。(停与转的频率)比如是4HZ。那么用频率到达信号启停抱闸。这样的话无论是加速或者是减速经过4HZ点都可以准确刹车,变频器和抱闸没有驱动竞争或者驱动空隙。退一步,抱闸的反应特别慢的时候会出现变频器加速已经达到超过4HZ了,但是抱闸还没有及时放开。造成变频器与抱闸竞争。这时我考虑降低临界频率,人为制造驱动间隙。使用启动前直流制动和停车直流制动。以使这个制动过程填满变频驱动和抱闸制动切换过程的驱动时间间隙。

大家说怎样?

网友E(2011-11-22):
过来学习一下,受益不少

网友F:
变频器安装能耗制动,把停车时间放短,直流制动启动频率放到0.5HZ或1HZ就可以了,4HZ应该都大了,一般的变频器0.5HZ就有150%的力矩,所以频率不要放太大。把频率和时间配合好就会使电机在启动或停机时起到缓冲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