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硬件问题

楼主(2007-04-28):
和利时的模块底座更换时是否对在线的设备有影响,型号为FM131-A

网友A:
肯定有影响。

网友B:
肯定有影响,在此模块所在PROFIBUS-DP的链路将中断,有可能此链路所有模块均无法通讯。

网友C:
有影响!但可以先把模块用DP线连起来再更换

网友D:
DCS硬件系统本身没有影响,因为FM系列底座是串联在一起的,底座的上下两端有四针孔连接器,用于连接24VDC电源和DP通讯。
但与现场连接的仪表设备会中断信号联系。
另外,请再研究一下DP通讯协议吧!

网友E(2007-05-28):
肯定有影响的咯

网友F:
很确定的说影响

网友G(2007-07-12):
有影响.更换时必须将上一个模块底座和下一个模块底座的DP线和电源线连起来才行

网友H: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