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简谈

楼主(2007-04-28):
变频器通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电阻值的大小间接决定了制动力矩的大小,如果按100%制动力矩设计,可满足90%以上的负载(比如:电梯,提升机,吊车,离心机),这时每千瓦电动机大约需要1安培的制动电流,制动电阻值=700/电机千瓦数,电阻功率Q=电动机功率P*制动频度(根据负载的特点可估算为:电梯10-15%,离心机5-20%,开卷和卷取50-60%,磕头机10-20%)。对于特殊情况应具体考虑。当然,在起重行业中制动力矩要求很大,一般接近120%,此时制动单元的电流要求较大,电阻电流承载能力要足够。
    在选变频器制动电阻时,一般选择无感电阻,因为多数制动单元没有设计缓冲回路或续流回路,电阻电感过大会损坏制动单元。

楼主:
请问各位:在什么情况下可不加制动电阻?

网友A:
停车惯量大时必须的用了

网友B:
把能量变成热能损失掉太让费了,用逆变回流制动单元吧,把制动能量回送给电网,老外早就用上了.

网友C:
 电阻值的大小间接决定了制动力矩的大小?
制动力矩的大小是机械制动部件决定的。
制动电阻的阻值、功率大小是决定电气制动性能的,也就是再生能量消耗,变为热能的快速反应能力。

楼主:
前几天我用的变频器经常出现E019过流报警,说明书上说的要检查连接线(排线),用表打了一下,没短断路情况出现,之后有连上电机空载也没异常发生,只要一上负载就报E019,是否一定要换板子???

楼主(2007-12-02):
艾默生变频器EV1000、EV2000系列通用变频器     EV1000(0.4KW-5.5KW)EV2000(5.5KW-280KW)
  艾默生变频器TD3000系列高性能适量控制通用变频器TD3000(2.2KW-280KW)
  艾默生变频器TD330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TD3300(2.2KW-75KW)
  艾默生变频器电梯专用变频器EV3100(TD3100)(5.5KW-30KW)
  艾默生变频器TD3200系列门机专用变频器TD3200(0.2KW-0.4KW)
  艾默生变频器TD3400注塑专用变频器TD3400(7.5KW-75W)
  艾默生变频器EV3500模块化大功率变频调速柜(315KW-560KW)
  艾默生变频器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TD2100(5.5KW-75KW)
  艾默生变频器SK性能可编程变频器(0.25KW-15KW)
  艾默生PLC EC20可编程控制器
  艾默生PLC EC10可编程控制器
  艾默生空压机控制器EC20A-1208BRC1
  艾默生Profibus总线适配器TDS-PA01

楼主: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cqdonghao.html

网友D:
如果前面的整流是四象限运行的,就不需要制动电阻,可以直接把能量反馈到电网上去,比如我们电力机车运行就是这样的,可以节约很多电哦.

楼主:
这为朋友你好,如果用在行车上呢?
这样电网会不会产生干扰?
请指点

楼主:
对了,各位朋友,前两天我开通了博客
欢迎前来指点指点

网友E:
   能否说得再细点呢?谢谢!

网友D:
如果电网吸收不了你反馈的能量,你反馈回电网会导致电压升高,可能引起系统跳闸,这种情况下面就需要制动电阻,把电机发电反馈的能量吸收掉.

网友F:
用电阻加电容吧,

楼主:
我公司目前重点项目是:行车变频改造
当前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台行车是抓斗5吨的,抓料任务非常重,一天24小时不挺,这台行车经我司改造后使用了半天,发现升降制动电阻温度有80度左右,请问各位温度过高影响制动效果吗?这和我的选型有关系吗?

网友G(2008-06-10):
温升过高影响制动效果。我们是搞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设计、集成现场调试。

网友H:
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台天车的卷扬电阻器的温度很高,没有用多长时间就烧坏了。后来发现大修车间在大修的时候留的线缆太长,卷成一圈一圈产生电感造成的。后来把电缆错开后,问题解决了!17楼说的问题,应该对设备的寿命肯定有影响的,至于制动效果,肯定有啦!

网友I: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J(2009-05-20):
长学问了,

网友K:
制动是个大问题,如果配置不好的话,电阻器总是处于发热状态,影响制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