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栅选型、应用的n个问题解答之二

楼主(2007-04-28):
1:有源隔离器与无源隔离器的比较
有源隔离器电路包括电源部分、输入部分、输出部分。信号经过输入电路处理,变成一定的数字量或电磁波,再经过隔离元件实现电气的隔离,隔离后的数字量或电磁波经过输出电路变换成模拟量。
有源隔离器的工作电源来自独立的供电,电路电路将输入的电源变换成多组电源,向输入和输出电路提供工作能量。
有源隔离器可以隔离各种输入信号,可以是电压、电流、频率,信号的大小也可以自由选择,只要输入电路能处理的信号,都可以输入并隔离。有源隔离器的输出电路可以产生多种信号,比如-1~10V、0~10mA,与输入信号成比例关系,不一定是1:1对应,换句话说,它具有信号转换的功能。
电流输入的有源隔离器输入阻抗只有50欧,大多数电流源都可以轻松驱动。
电流输出的有源隔离器负载能力比较大,且负载变化时不影响隔离精度。
无源隔离器电路包括输入部分、输出部分。信号经过输入电路处理,变成电磁波,再经过隔离元件实现电气的隔离,隔离后的电磁波经过输出电路变换成模拟量。
无源隔离器的电路工作能量来自输入信号端,所以输入信号需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以驱动它工作,而且会有一定电压降低(4V)。
无源隔离器能隔离0~22mA的直流电流信号。且输入和输出1:1对应。
无源隔离器的理想负载是300欧姆以下,可以达到500欧姆。
无源隔离器的功耗很低,不到100毫瓦,是环保节能的产品。

2:齐纳安全栓的工作原理
齐纳安全栓的基本电路由快速熔断器F、限压电路(齐纳二级管或电子组件)和限流电路(电阻器或电子组件)三部份组成。
正常工作时限压电路的伐值电压高于工作电压,故限压电路不起作用,其漏电流很小不影响检测和控制仪表的功能;同时由于限流电路处于低阻对信号传送影响很小,因此系统的工作在安全栓串入且阻抗匹配的情况下不会受到影响。
故障状态时例如本安端出现短路工作电流超过额定值,限流电路表现为高阻使最大短路电流仍远低于最小点燃电流值;本安端故障被排除后,限流电路又能自动恢复其正常低阻状态。当非本安出现异常电压混触时,限压电路将快速熔断器协同作用,首先由限压电路起过压保护作用,机之是快速熔断器动作迅速切断通向危险场所的电路,而且限压和限流组件均采用双重化结构可确保一次仪表的本质安全。

3:使用安全栅的时候我该注意些什么?
本安系统除了要选择合适的安全栅外,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注意线缆和现场设备的容抗和感抗,本安防爆是系统防爆,除了安全栅需要达到所需的 防爆等级外,线缆和现场设备的蓄能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在参量认证替代系统认证 后,工程商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要注意本安接地,齐纳安全栅需要本安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
第三,本安线缆与非本安线缆应分开敷设在不同的线槽里。并应有明显标识。
第四,更换时应注意断电。

4:现场总线为什么在石化行业中很难被采用?
现场总线以其构成简单,容易扩容,节省成本等优点深受工程师们的喜爱。但在石化行业中却不容易被推广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石化行业有70%-80%的危险区,防爆问题是石化自动化首要考虑的问题。安全栅是控制现场能量的有效部件,但也有此制约了总线设备的容量。使现场总线的主要优点得不到体现。第二,由于现场的特殊性,现 场设备不能带电维护也 制约了现场总线的发展 。第三,具有防爆功能的智能仪表还未普及也是现场总线在石化行业中得不到很好发展的原 因之一。第四,国内DCS系统日趋成熟也使处于发展阶段的现场总线在石化行业中处于劣势,石化自动化系统如果全线崩溃,将带给企业巨大的损失,这更决定了石化行业采用故障不会波及其它设备,而且比较成熟的DCS系统了。当然现场系统的优点已为人们接受在石化行业的应用也将是早晚的事情,这要靠FCS厂家和其他相关行业企业的努力。

5:如何确定安全栅的参数?
安全栅选型在安全栅的使用中比较关键,选择正确的安全栅是保证系统防爆的基础。安全栅选型要保证以下两点:第一,要保证系统的工作正常,需要根据系统的参数,确定安全栅的参数,齐纳安全栅主要看工作电压,最高工作电压,端电阻等参数,隔离安全栅主要看可以达到的精度。当然,无论齐纳安全栅还是隔离安全栅,要考虑的还后工作环境,如使用温度,湿度,还有安装方式是否便于现场安装等等。第二,要根据需要防爆的区域,是0区,1区还是2区,来确定需要达到的防爆等级,最后可以确定是用ia级的还是ib级的安全栅。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使用经验!

网友A:
不错
学习的好材料

网友B:
很好,感谢如火的详细介绍

网友C(2007-12-03):
如火的总结非常全面,我想补充两句都没机会!不错的文章,继续致力于各种应用!

网友D:
真的不错!欢迎大家多发此类的帖子

网友E:
非常不错,这么没有一呢?

网友E(2008-04-03):
非常不错的帖子,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F(2008-06-02):
MAXONIC,值得信赖

网友G(2008-11-10):
真的很好,要是有几个不错厂家的推荐就更好啦

网友H(2008-12-18):
恩,谁能给提供点化工自控安装监督检查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I(2009-04-10):
选取安全光栅,控制器也是不可呼视的,德国schleicher安全继电器不错,SNO 4062K很好用的,价格便宜

网友J(2009-07-08):
有源隔离器与无源隔离器的最重要一点是前者比后者精度高。

网友K(2009-09-04):
请问:本安型的铂电阻传感器用什么安全栅?  谢谢

网友L:
对:洪雪浪 关于

请问:本安型的铂电阻传感器用什么安全栅?  谢谢

内容的回复:假如你用P+F这个品牌的话,选用KFD2-RR-EX1 如有需要联系我,QQ:26060132

网友M(2010-07-23):
提供德国P+F 安全栅,英国MTL安全栅 选型与报价! 电气工程师  13917495132
上海桂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为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电子、建材、市政、环保、制冷、供水、轻纺、食品、制药、医疗包装等行业客户提供了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项目设计产品等服务,我们为客户实施的工程项目和提供的产品不论在技术先进性上,还是在系统性价比上,均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   商务QQ 1067822079
我公司特价供应P+F安全栅、防雷器等产品,

P+F 安全栅产品快速检索

AI安全栅
1 KFD2-STC4-EX1 智能型,单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4-20mA输出
2 KFD2-STC4-EX2 智能型,双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4-21mA输出
3 KFD2-STV4-EX1-1 智能型,单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1-5V输出
4 KFD2-STV4-EX2-1 智能型,双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1-6V输出

AO安全栅
1 KFD2-CD-EX1.32 非智能型,单通道 4-20mA输出
2 KFD2-SCD-EX1.LK 智能型,单通道 4-20mA输出,带线路检测

DI安全栅
1 KFD2-SR2-EX1.W 单通道,继电器输出,带线路检测
2 KFD2-SR2-EX2.W 双通道,继电器输出,带线路检测

DO安全栅
1 KFD2-SL2-EX1 单通道,11.8V 45mA输出,带线路检测

报警设定安全栅
1 KFD2-GU-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4-20mA,1-5V,2-10V,T/C、RTD,输出信号:2路继电器开关
2 KFD2-CRG2-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4-20mA 输出信号:2路继电器开关和1路4-20mA信号
3 KFD2-GUT-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T/C、RTD、0-1VDC、0-10VDC、-100mV-+100mV,电位器800-20K欧姆
4 KFD2-DWB-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频率,输出信号:2路开关量

信号转换安全栅
1 KFD2-UT2-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RTD、T/C、电阻、电位器,输出信号:4-20mA
2 KFD2-UFC-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频率,输出信号:1路4-20mA、2路开关量和1路频率
3 KFD2-USC-1.D 单通道,输入信号:0-10V,输出信号:4-20mA
4 KFD2-HLC-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带HART的多变量4-20mA,输出:3路4-20mA

信号分配安全栅
1 KFD2-STC4-EX1.2O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4-20mA信号,输出:2路4-20mA
2 KFD2-SR2-Ex1.W.LB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开关量,输出:2路开关量

本特利配套安全栅
KFD2-VR4-EX1.26 单通道,pickup 振动信号输入Bentley Nevada系统

其他安全栅
1 KFD2-STC4-EX1.122583 单通道,输入信号:有源4-20mA,输出:无源4-20mA
2 KFD2-RR-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RTD,输出:RTD
3 KFD2-VR2-EX1.50m 单通道,输入信号:T/C,输出:T/C
4 KFD2-WAC2-EX1.D 单通道,for LOADCELL

轨道供电附件
1 供电轨道 UPR-03 长度:2米
2 电源模块 KFD2-EB2.R4A.B 输出电流:4A
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

网友N:
我公司有个客户,说买了别人家隔离器,一接就烧,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买我们家的就没有问题,初步估计可能是原来的隔离不是全隔离的,提醒各位朋友要注意

网友O(2010-08-24):
无源的隔离器由于会产生一个压降,导致现场仪表没有足够的电压,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有源的就是安装起来多费一个电源,不过具体看大家的需求。毕竟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的产品。隔离器和安全栅方面,我们上海辰竹仪表做的比较不错,有需要讨论的可以找我。

网友O:
18搂 说的也很好,精度方面,确实无源的会稍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