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压问题

楼主(2007-04-28):
  变频器驱动输出到IGBT栅射之间的电压上桥为+15V--9V下桥为+13V--9VIGBT型号为CM200HA-24H.                      问题是上桥的电压比下桥的高,这样应该会导致上桥和下桥的压降不一样.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请教各位师傅给开导一下 .

网友A:
随便顶一下!!!!!

网友B:
是你实际测量的还是datasheet给出的数值?

网友C:
是的,能问一下,数据哪来的  ?

网友A:
数据是驱动上测的

网友D:
灌得太严重了吧!!

网友E:
IGBT在理论上超过8V就完全饱和导通了,驱动电压越高IGBT饱和压降就越低,但是栅极耐压最多时20V。由于实际需要,栅极驱动电压一般设定在15V左右,但是由于加工安装等等原因有1--2V的误差不会有太大问题,而且低一些比高了要好。1-2V的误差最多使IGBT的工作温度有点不一致,很正常的。在一些特殊使用条件下有时候故意调低一些驱动电压,目的是使IGBT的抗短路能力更强一些。

网友F:
  静态不平衡,动态应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