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07-04-28):
伺服变压器如何去选择,是根据伺服的功率吗?
有没有什么参数需要考虑的,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功率自然是少不了,电压也必须考虑。此外,所接伺服的数量,伺服的工作制,以及伺服间的工作关系也应该考虑。但多为原则,很少见到实用的公式化指导意见。

网友B(2008-12-17):
1楼说的很好啊,呵呵,应该就这么多就差不多了啊

网友C:
P0>=(P1+P2+P3)Xu         U一般取0.6------0.8

也就是,变压器的功率等于所有伺服电机的功率和再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D:
关键就是这个系数,没有定数啊!

网友E:
我们现在有电子式的变压器,体积重量都比传统都要小很多,目前价格也比传统的呀便宜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去我们公司WWW.SANKA.COM.CN 看看

网友F:
请问“一界草夫”:这种电子式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什么?阻性低压负载或感性负载的带载能力如何?

另外,工作中是否会引入额外的电磁噪声或谐波?功率因数指标如何?

网友G(2009-07-27):
各伺服功率之和*1.5

我公司专业提供生产智能型伺服变压器-----交流伺服电机专用
输入:三相四线 360V--420V
输出:三相三线 200V--230V
可配:安川,三菱,三洋,松下,富士,台达,东元等伺服电机!

qq:253114002

网友A:
又来了一个兜售“智能型伺服变压器”的,是否有胆量回答一下在“6楼”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