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 PLC在 CX-P 中怎样更改单元号

楼主(2007-04-28):
 我在工作中要更改 omron CPM2A PLC的单元号, 我采用了两种方法
 一、通过DM6653更改;
 二、通过设置更改;
都不成功,我考虑可能是某项设置不正确,请指点!!!!

网友A:
你的不成功是:
1)Hostlink?
2)Rs-232C
3)1 To PC Link Master
4)1 To PC Link Slave
5)NT Link
若是你不說清楚誰能幫上你?
況且;若是我沒記錯!左方的COMPORT是TOOLBUS PORT,偏右的是RS-232C PORT,您設哪一個去了?類似的低階機種我已經多年未用;一點記憶而已!你查清楚,我們再討論!

网友B:
很简单,你只要在CXP软件的左侧工程PLC设置中,找到上位机链接端口,最下面就是单元号的设定,默认的是0,任意PLC类型都可以在这里修改

网友B:
注意,用设置更改后要下载一次设置才有效

网友C:
你设置好后有没有下载到PLC中去呢,千万不要出现低级错误哦

网友D(2007-06-07):
bin.bcd码怎么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