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 测量距离控制问题

楼主(2007-04-28):
本人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有台老的设备需要改造,有没有检测距离,然后能发4-20毫安信号的光电设备,或者其他的检测设备,请大家帮忙,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测距离?多大距离范围,要“能发4-20毫安信号”,这么说是模拟量输出了。

网友B:
没有要求,怎么回答呢?一般的如纠偏系统中用的位置光电传感器,还有好的激光测量也可以输出模拟信号的。

网友C:
测距仪是有的

网友D:
测距仪太贵,可以用位移传感器

网友E:
如果速度快用编码器,慢速接近开关经PLC计数再通过D/A模块输出4-20毫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