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起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在一设备调试安装中出现一奇怪现象.在设备中带有3个小功率的3相马达.在电脑控制设备时当启动该马达时.出现无规录.电脑重起的现象,电机检查了.电脑换了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是电机干扰引起的吗?

网友A:
       给电脑加上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
电机启动时引起的电压降落,造成电脑重启!

网友C:
加一个稳压器,电机启动电流下拉的。

网友D:
可能是电脑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