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控制变压器总出现跳闸现象

楼主(2007-04-28):
大家好,最近我们调一台设备,用可控硅和变压器控制加热比率,当设在100%到90%时没问题,但在低了就会跳闸,电流会达到40到60安,又是变压器还会震动。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变压器厂家已经重新绕过线可是没效果。

网友A:
         把操作控制原理介绍一下,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B:
是不是可控硅耐压不够啊? 我曾经是上电就跳闸,然后加大耐压后就好了,不过现在总有一个可控硅会冒烟 不知道哪里又出了问题

楼主:
原理大致是这样的:变压器上连接两片加热片用于加热焊接,从380v上分出两条火线,一根直接接到变压器,另一根经过可控硅再到变压器,加热比例调节通过触摸屏,应该也就是通过调节变压器的功率调节加热程度。

楼主:
可控硅以前一直使用这种的,并且几台变压器只有两台出问题。其他都还不错。

网友C:
变压器是不是环型的呀.

楼主:
变压器是绕线的,伸出两个端子接加热设备,另有一小段接线端子接电源,可选360V,380V,400V.为这事已经快耗了一周的时间了,急寻高手啊!!!

楼主:
没人理了

网友D:
变压器只能过正弦波,可控硅调节是利用导通角的原理,把正弦波斩成了象脉冲波一样,这种波几乎不是交流了,变压器通以直流电(成分大),当然是一振动,二冒烟

网友E:
    工控boy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可控硅调压后的电压也可以认为是交流电,但不是正弦波.如果发生问题,应是两个可控硅的导通角不一样,造成直流成份太大,从而造成可控硅发热或是变压器发热烧坏.但在导通角小的情况下,变压器都要有响声的.因为通过的非正弦波有高次谐波存在.

    如果可控硅达到最大导通角时是380V,可以去掉变压器.

    如果加热元件的电压太低,必须加变压器,建议将可控硅放在二次来调节电压,对电网的影响和变压器的影响稍小一些.但可控硅的容量要加大,投资会增加.但触发电路可以不变.

    但调相位的方法来调节加热,对上一级的变压器也会造成影响,对整个电网也不好,供电电网会发生波形畸变.
    所以在供电电源容量足够的情况下,建议用时间占空比来调节加热.好多的温控仪有这种控制方式.

楼主(2007-06-02):
可控硅是限流吗?
今天公司一个高手又搞了搞,还是没有眉目,将加热比例调低应该是输出功率降低呀,可电流反大了

网友F:
可控硅调节相位对变压器影响很大的,非常同意老小伙先生的意见,从中到了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G:
1、交流调压只能用变压器改变抽头匝数的方式实现正弦调压;
2、如果负载是电阻性负载,可以用可控硅移相式交流调压;
3、如果负载是变压器或电动机这样的感性负载,不能用可控硅移相式交流调压!
4、这也与软启动是个骗局的道理一个样!

楼主(2007-07-11):
哥哥,你能不能不要到哪都说软启动是个骗局呀,俺认为那东西还是不错的,并且公司也在用着。

网友H:
可控硅失控了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看看

网友I:
1  看一下你的波形,是否上下对称
2  把工作状态好的另一台的变压器换过来,试试

   如果把变压器用在可控硅调压系统,对波形和对变压器的要求是很高的,像轻微的匝间短路,电感量的变化等都是有影响的。如果负载是电阻性负载,即使可控硅有一坏的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