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组态王与宇光AI-708流量积算仪

楼主(2007-04-28):
组态王连接宇光AI-708流量积算仪,已经通讯上了,不知道怎么定义变量读取温度!下面是组态王I/O驱动帮助上说的,看不懂,
当以设备地址+1读取V寄存器时,则:
V1: 表示温度(WORD)
V2: 表示压力(WORD)
请问设备地址+1什么意思?定义变量时怎么设置?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行换我们世纪星组态软件吧 我们的价格便宜,技术方面可以有我们来给你完成。呵呵。hebeiligang@126.com 欢迎索取试用版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