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阀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28):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阀门压差的问题:就是阀门的关闭压差跟最大允许的压差有啥区别?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B(2007-11-12):
•允许压差、允许关闭压差
阀门配置的执行机构规格确定的情况下,阀门的开度在任意位置时,允许阀门前后最大的压力差叫允许压差。阀门在关闭时允许的最大压力差叫允许关闭压差。由于流体的冲击力的影响,一般允许关闭压差较允许压差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