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交直流接触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28):
一个220VDC100A的直流接触器用来做实验,触点串入的回路电压只有几十V,电流却有几百A,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用啊?因为临时找不到合适的断路器串进去,担心实验时触点分不开。我想问下:触头及灭弧装置是与哪些参数有关?
问过好些搞电气的人都回答不清。期待工控网的朋友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触头压力、材质、气氛、电流性质、机构和灭弧装置类型。

楼主:
很感谢周工的回复,但我说的那个实验能不能做呢?电压只有20多V,电流近千A。某同事说功率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上网查了下,似乎没什么依据,不敢胡来啊。

网友B:
电流大了些吧?灭弧困难.

网友C:
直流接触器的额定分断电流参数确实与电压成反比关系,但不是说“功率差不多就可以”,比如楼主所用的220VDC100A的直流接触器,并不是说用于22V时,分断电流可以达到10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