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编码器的信号。

楼主(2007-04-28):
OMRON CP1H的PLC如何读取编码器的信号。

网友A:
编码器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值型
最常用的是用高计模块读入

楼主:
增量型的。发送1000个脉冲是一圈,用来控制变频器的距离。我该如何入手,控制变频器电机的启停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的指令
然后用 乘除运算 比较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你用的是CPM系列PLC吗?如果是,那就编码器两根线接24V电源,剩下的三根分别接0.0   0.1   0.2

网友C:
然后用PRV指令读取

楼主:
我用的是CP1H的PLC,难道不是用高速计数器吗?

网友D:
你问的是程序还是接线?

程序的话,手册里有个大概的例子,高速计数器,目标值中断,达到目标值中断,中断程序中可以做指令。
记得计数器初始化,启动计数器,复位计数器。
我自己用目标区间没用目标值,怕太快了反应不过来,不过应该不会的。

接线的话,手册里也有,看你用那个高速计数器了,0,1,2,3。不同的用不同的输入点,而且在plc的设置里设好,增量型,复位方法。
估计你用一路输入就可以了,软件复位。

祝好运!

网友A:
是控制变频器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参考变频器的应用宏功能

网友E(2009-09-07):
用PRV指令读,高速记数功能,选好端口,和接好线,要和PLC中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