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跟plc的Mc单元

楼主(2007-04-28):
大家好!请问下运动控制卡跟plc的Mc单元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运动控制卡一般和PC配合使用。现在也有很多不需要PC,可以独立工作,不需要PC的运动控制卡。他们也可以与任何控制器配合工作。PLC的MC单元的,当然只能和PLC一起工作。至于其它的功能与性能,在不涉及具体产品的情况下,就无法对比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再问下mc单元都是只能用G语言编程的吗?它跟运动控制卡现在主要是哪种用得比较多点?价格方面哪种好点?

网友B:
PLC的MC单元感觉性能都很弱,不爽.

网友C:
"mc单元都是只能用G语言编程的吗?" 和何谓G语言?

如果系统中必须使用PLC,又有运控需求,建议使用MC单元;如果系统主要目标是做运控,I/O处理要求有限,建议使用运控卡。

网友A:
"mc单元都是只能用G语言编程的吗?"
用什么语言编程,不同品牌、型号的东西,还真的有区别。

“它跟运动控制卡现在主要是哪种用得比较多点?”
不清楚,我对MC的应用不是很清楚,所以,没有对比。

“价格方面哪种好点?”
这又是一个没有具体对象就无法具对比的东西。

楼主:
在这真诚的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今年才开始接触这些关于运动控制的一些知识,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也正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真希望各位老师以后能多多指导!

楼主:
怎么这几天我用手机回贴都是说运行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