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实现WINCC

楼主(2007-04-28):
如何用PLCSIM仿真WINCC,哪位高手指教一下!最好能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A:
楼主:
   您好!PLCSIM是Step7的模拟软件,根本不能模拟Wincc!
   您如果想知道如何通过Wincc链接PLCSIM的话,那么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PLCSIM的版本不能低于5.2。
   当您满足以上条件时,就可以链接了,打开PLCSIM并进入Run状态,注意,Step7程序中不能使用I区,全部I区由M区代替,否则结果就是能链接却不能控制。
   然后打开Wincc并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楼上说得不完全正确。Plcsim可以完全模拟S7的CPU,不存在I区的限制,甚至可以模拟产生OB中断。Wincc连接到Plcsim上就同连接到实际的PLC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必需把WINCC项目建在STEP7项目中

网友D:
在WINCC上建立与PLCSIM的MPI连接,使用起来就跟真的PLC一样,这不应该是难点啊。

网友E:
老子马上试一下

网友F:
任何版本的PLCSIM都可以和WINCC进行仿真联结.
1 运行PLCSIM
2 下载组态的硬件
3 下载组态的程序

网友E:
试了一下没有成都。WINCC不能和PLC进行离线模拟

网友G:
老子没试出来啊

网友H:
那是因为爷爷们不在!!!

网友I:
可以用,经常用.在STEP 7 程序的模拟运行下,在WINCC中设定好变量组态参数,连在真实存在的PLC效果一样.

网友J(2007-10-23):
经常用的前辈们,请教下相关问题了,用MPI组态后,PLCSIM和WINCC连上了,但是只能在WINCC端接受STEP7传来的变量,不能由WINCC控制PLCSIM怎么回事?

网友K:
可以使用的,我试过

网友J:
楼上的兄台可以用吗?我在试用的时候是随便弄了一个输入输出的小程序,建立连接后,WINCC方可响应PLCSIM运行后的动作.但是我在WINCC下也随意弄个按扭,然后去控制 PLCSIM里面那个输入量,可是试了几次都不动作哈?(设置一个内部变量按扭事件可用) 请教各位怎么回事,偶是学生,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C:
要将WINCC项目建立在STEP7项目下,然后在WINCC的变量连接中使用MPI连接。

网友J:
哦,明天试下,先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用我想用WEB NAVIGATOR发布画面,怎么在最后一步提示画面不能发布,(选择发布的画面都打上红色的叉)这可能涉及到问题?

网友L:
PLCSIM和WINCC这两个都是些什么啊??

网友M:
要访问PLCSIM模拟软件,必须按如下方法操作,按照以下的顺序来安装程序:
STEP 7 V 5.x
PLCSIM V4.x以上
WinCC V5.x
选择用户自定义安装。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1及以下版本的用户,在“通讯”组件下,必须选择“S7Dos”和“对象管理器”组件。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2及更高版本的用户,“S7Dos”是自动安装的。就是说不再需要在“用户自定义安装”下选择该选项。

在PG/PC界面上做如下设置:
在控制面板中双击“设置PG/PC界面”。
在“应用程序的访问点”域中,选择“MPI (WinCC)”。在“使用的界面参数”域中选择“<无>”。

启动应用程序
STEP 7:
启动SIMATIC管理器
启动PLCSIM
打开要模拟的项目或组态一个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一个OS。
在PLCSIM中加载项目。
启动WinCC并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打开已有的项目。
WinCC
添加“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到变量管理器。
在MPI下添加一个新连接。
右击该连接然后选择“属性”。
点击“属性”按钮。
在“连接”标签中指定MPI地址和已在STEP 7中组态好的CPU的插槽。

确认所做的指定。
激活WinCC项目。
进入“开始 > SIMATIC > WinCC > 工具 > 通道诊断”。在“通道连接”下可以显示连接的状态。
如果连接没能设好:
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的“系统参数 - MPI > 单元”中,启用选项“自动设置”。
在“系统参数 - MPI > 通道”中,取消“使用PLC的循环读取服务”选项。
PLCSIM_WinCC_06_d.gif。

网友N:
楼上

如果图文并茂就更加好了

网友M:
把你的邮箱GIVE ME!

网友O:
主要是设置通迅通道为MPI,在MPI下建立变量的,

网友P:
上面说的有点问题,要仿真,你要设置通讯通道为MPI外,要保证在控制面板上的那个通道设置为“无”,,另外设置MPI地址和SIM的一样。

网友Q:
为什么在wincc下控制plcsim不行?请高手解决.

网友J:
同上,我已经把WINCC项目集成在STEP7下了,还是不行...

网友Q:
为什么在wincc下控制plcsim不行?请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