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4-28):
1:速度控制时,当达到多速1.多速2所设定的频率后,速度仍需要微调,此时可否用模拟量输入端子A1或者A3来进行调整(增大或者减小).如果能,此时参数应怎样设置?
2:模拟量输入端子A1.A3的功能选择 力矩补偿 (H3-05=14,H3-09=14).力矩补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为什么不考虑用外部AI1,AI2来控制,那时随便你怎么微调都没问题,当然AI1,AI2的定位器(一个电阻大,一个电阻小)可以用两个或几个串并联来实现
2、调整启动转矩是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启动的要求。 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这里不适合用力矩补偿,用"增益"或"与"AI1加"也只能加一个,不能实现两个速度都可微调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可以考虑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