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计算题

楼主(2007-04-28):
一PLC测温系统采用温变转换,测温范围-10~40度,输出信号为4-20mA.PLC内部电流转换量程为0-2000对应0-20mA.请问PLC内值为1500时对应的实际温度是多少,请给出祥细说明.谢谢.

网友A:
27.5 C

网友B:
个人认为y=0.03125*x-22.5 其中y为实际温度,x为plc内值
所以实际温度为:24.375度
请大家讨论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34.375-10.

网友D:
我这样认为,PLC量程为0-2000内值为1500时,说明plc收到的电流为15ma,而温变输出为15ma时是50度/16ma*11ma-10度=24.4度。大家讨论下。

网友E:
PLC内部转换对应关系为:400-2000对应4-20mA。
所以1500对应的电流为:(1500-400)/1600*16+4=15mA,
所以对应温度为:
(15-4)/16*50+(-10)=24.375度

网友D:
PLC量程内值为1500时,说明plc收到的电流为15ma,而这个电流是温变输出的.温变输出在15ma时是24.4度,这时PLC现示的温度是37.5度

网友F:
 lmhx,点点飞:和老龙民说得对

网友G:
题目的问题,你PLC是0-20mA对应0-2000,而你选择的是4-20mA的输入,你的问题有问题
假设现场来的就是4-20mA,现场来4mA,你这里显示是400还是0?

网友G:
如果PLC做了调整4-20mA对应的0-2000那么
显示1500时对应(1500/2000)*16+4=16mA
对应现场就是(16-4)/16*(40-10)+(-10)=27.5

网友H:
太精华了;可我学的太浅了,看不懂,请问各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请各位高手帮忙,不甚感激,谢谢!!tianda1980@163.com.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烧锅炉的天鹅在 2007-4-30 11:45: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PLC做了调整4-20mA对应的0-2000那么
显示1500时对应(1500/2000)*16+4=16mA
对应现场就是(16-4)/1…
--------------------------------------------------------------------------------------------
如果PLC做了调整4-20mA对应的0-2000显示1500时对应就是24.4度

网友F:
老龙民: 最经典
    PLC内部转换对应关系为:400-2000对应4-20mA。
所以1500对应的电流为:(1500-400)/1600*16+4=15mA,
所以对应温度为:
(15-4)/16*50+(-10)=24.375度

网友B:
呵呵,一道计算题引发这么多讨论,看来类似的dd还是越多越好

网友D:
没人看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