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打开阀门水泵就可以自动开机

楼主(2007-04-28):
打开阀门水泵就可以自动开机,用一个压力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A:
手动阀门吗??

网友B:
有现成的水流开关,此开关通常用于空调设备,相当于一个压力继电器。

楼主:
那里有买水流开关

网友C:
用电磁阀和水泵做个电路可以吧?

网友B:
TO:万事乐
水流开关----网络搜索-----靶式流量计

网友D:
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做,当电压小是自动起动电机呀

楼主:
试过.可不实用

网友E:
水流开关在设备上使用多

网友F:
用变频器再加压力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