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东成染缸808N电脑电源板开关管型号!!!

楼主(2007-04-28):
我厂05年安装的香港东成染缸(100kg)上的808N程式电脑每次开机屏只亮一下就灭了,后发现是电源板故障,把外围元件量过没问题,只剩下一个5脚的集成开关管不知其好坏,可恶的厂家把型号给磨掉了,不知那为老兄知道,不胜感激!!!

网友A:
串外部电源试试。

网友B:
是不是LM2575低压开关稳压块

楼主:
请问心力:这是串接在直流300V回路的带稳压的开关管,不是低压开关稳压块吧??你搞过这东成的808N吗?确信是这个型号吗?厂家太黑了,要1K5.

网友C:
只要是电源板故障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