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信问题

楼主(2007-04-28):
求救高手:西门子通信经常掉站,无法正常生产

网友A:
你是什么通信方式; MPI、DP、工业以太网?

网友B:
问题都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C:
太简单了

网友D:
高手介绍一下可能的情况

网友E:
请楼主介绍1下具体故障情况

网友F:
真是成问题的问题!!!

网友G:
注意:1.速率太快 2.WINCC中的变量组态时,可能是数据类型有不符

网友H(2007-12-12):
我们在一个工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四个S7400,三台共控机运行WINCC,PROFIBUS-DP通信
故障现象为七个站不能同时通信,总是间隔掉线,包括工控机。有人说是干扰造成的,但真正原因至今不清楚

网友I(2009-04-11):
相同的plc与数据线,与一台电脑连接不上,与别的电脑能连接上,哪位高手指点,怎样才能连接上?

网友J:
两台一样的电脑????

网友K:
怎么感觉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看来,西门子的通讯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啊

网友L:
说说清楚啊

网友M:
很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N:
高手介绍一下可能的情况 ,让大家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