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变送器区别在那里

楼主(2007-04-28):
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变送器区别在那里,使用场合有没有规定?

网友A:
两线制是指仪表电源线上调制4--20mA电流信号或相应频率信号,四线制仪表是将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开

网友B:
使用场合没有规定,  两线制使用较方便,四线制输出有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