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的FROM指令的意义

楼主(2007-04-29):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也可以当寄存器用。

网友B:
因为监控要用到M0--M15

网友C:
因为监控要用到M0--M15????什么意思呀??我现在对继电器当寄存器用还不太明白,为什么继电器可以做寄存器用??为什么
k2m0就是m0-m7???
K4m0就是M0-M15?
是不是K3M0就是M0-m24?
是不是K4M0就是M0-m32?
可以详细点跟我说明一下为什么继电器可以存储数据呐???

网友D:
我想不会有K3 与K5什么的,至多会出现K1与K8这两.

网友E:
K表示的是十进制数.K2表示有2组,每1组4位.既K2MO是M0到M7

网友F(2008-10-19):
k0才是第一个模块,k1是第二个模块,具体到自助资料库下载三菱的特殊模块使用手册研究研究。

网友G:
呵呵;把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好好研究一下;

?

网友H:
各位

请教一下bfm表里面的数据可以自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