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柴油发电机

楼主(2007-04-29):
如果一台120KW的发电机长期不用,但要让它始终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请问该如何去做?谢谢!

网友A:
定期测试,维护。

网友B:
定期开机运行,一般一个月开机半小时,定期维护.

楼主:
能否说一下具体做些什么内容,谢谢!

网友C:
每月开机试车一次,每年更换机油、防冻液、三滤。最好找个专业厂家保养

网友D:
lieutenant_colone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9 10:59:00
    每月开机试车一次,每年更换机油、防冻液、三滤。最好找个专业厂家保养

     电瓶需要定期充放电,最好每隔半年带一下负荷

楼主:
是不是不开车的情况下也要换机油!

网友E:
定期进行发车,每月对电并充电。每年更换防冻液、三滤。机油要检查,用手看沾度情况来决定是否更换

网友F:
都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