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电动调节阀

楼主(2007-04-29):
我想选几个电动调节阀,口径为80、32、25mm,介质为油,使用温度50度,介质密度0.8,粘度0.6,允许压降50kpa。那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工作压力、防爆等?
admin@trust-control.com.cn
QQ群:39068648。

网友B:
用进口的吧,国产的电机容易烧

网友C:
进口德国阿里的,勃尔资的,都很好,好像比较贵。国产的也有用的,进口的执行器,好像是印染商用的,油温比较高,控制在+ -1°
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D:
用国产的就可以,日常维护为第一。

网友E:
使用条件并不高,国产的产品足够应用,自己查一下吧,就不给厂家做广告了

网友F(2007-11-05):
国产 的没问题

网友G:
应该用国产的

网友H:
用进口的是比较好,但是现在国产的也可以去用,可是性能没有进口的好,但价格具有优势.

网友I:
你这个选用蝶阀的话可以便宜很多,油可以用NBR的座~~~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进口的,国内有的电动头也不错,关键看你怎么选择。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13636410747,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H(2007-12-10):
国产的完全可以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