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水泥设备--求助

楼主(2007-04-29):
请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配置: 电机:160kw_6极鼠笼式
电缆:150 长度122米
变压器:s11-500 低压侧电流:720A
自藕变压器:225kw
负载时产160吨破碎机
启动电流:1400A长达27S对变压器伤害太大启动时间现为33S空栽电流为90A正常运行电流为180A软启动器我试过用电压方式启动电流为1200-1300A时间为56S用电流方式电流是控制住了可超过软启动器的极限时间60S设备还没启动起来.
请教大家在变压器的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按

网友A:
用变频器能行的啦

网友B:
qq:56656940,可以跟你聊聊。

网友C:
电缆太长了电压降很大,负载的转动惯量太大,自藕变压器方式启动力矩较小,电力变压器的功率较低不能承受冲击,以上4点是起动困难的原因.
更换起动方式:1,变频器,成本太高.2.鼠笼电动机,成本较高.此方案不可取.
更换变压器:成本太高,对电动机的冲击同样存在.此方案不可取.
负载传动方式改变软起动:负载无法改变.此方案不可取.
解决方案:加大电缆或移动变压器(优选方案).

网友D:
加个变频器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E: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
最后是笨办法.先启动,大概十秒后停止.再启动,就启来了.或者是再来一次.